【5元现金红包】台达PLC主从站通讯问题

楼主(2022-05-12):
1,设备的主站,从站上都有PLC和触摸屏;

2,从站没有联网时可以独立操作,PLC和触摸屏用PLC下载口连接通讯,;

3,在触摸屏上设置站号;

4,主站和从站联网,用PLC上的485口连接;

5,主站触摸屏可以显示、操作全部联网从站设备的状态和数据,从站触摸屏可以显示本站设备的状态和数据。

请问可以实现吗,怎样设置

网友A:
不建议很多功能开放出来,比如站号这个东西,别人随便设置就可能造成通信异常(比如站号冲突),而且修改后估计要设备重新上电后才能恢复正常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很多功能开放出来,比如站号这个东西,别人随便设置就可能造成通信异常(比如站号冲突),而且修改后估计要设备重新上电后才能恢复正常通信...



我们这是模块设备,每一个模块是一台从站,可以任意组合,因此每次安装需要的模块数量不尽相同。先把模块连接,然后根据连接顺序各自设置站号,然后和总站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