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40ssc-s六轴机器人控制程序,求助大佬

楼主(2022-05-13):
求助大佬,用40ssc-s进行6轴机器人控制

网友A:
求助三菱客服  打爆400

网友B:
控制程序只能靠你自己了,如果不懂得某个指令或许别人可以帮你解释

网友C:
首先不知道你想问什么问题。40SSC-S就只能控制4轴,而你又说6轴机器人。都不知道你说啥

网友D:
这个查找对应手册有程序功能程序例子看一下就知道怎么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不知道你想问什么问题。40SSC-S就只能控制4轴,而你又说6轴机器人。都不知道你说啥...

        现在只需要4个轴了,不好意思。就是用它控制4个轴转动的话,用什么指令呢,并且带正转,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查找对应手册有程序功能程序例子看一下就知道怎么搞了

        ----------------------------------------------------------------那如果是控制4个轴转动,带正反转该用什么指令呀,一般程序怎么编呢

网友E(2022-06-15):
指令呀,一般程序怎么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