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通讯失败,求助!

楼主(2022-05-13):
本人小白一枚,用电脑USB向MCGS下载工程时,总是通讯失败?求助!

网友A:
是不是缺少驱动

网友B:
通信驱动没有,无法识别,建议你安装一个驱动精灵试一下是否能自动安装,不行就知道找到软件里面USB驱动安装一下

网友C:
未知设备”没有识别到设备,应该是没有驱动,更新一下驱动或者重新下载安装

网友:
触摸屏需要设置USB

网友D(2022-06-23):
用RS232那中通讯线,再安装驱动一个就可以

网友E:
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