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元现金红包】KVADODBGrid乱码与不能显示小数

楼主(2022-05-13):
KVADODBGrid乱码与不能显示小数

楼主:
选用ACCESS后,

已解决

网友A:
不显示小数点只显示整数?会不会你寄存器类型选整数类型非实数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显示小数点只显示整数?会不会你寄存器类型选整数类型非实数类型?...



是组态王问题用

ACCESS怪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不显示小数点只显示整数?会不会你寄存器类型选整数类型非实数类型?...】进行回复:        -------------------...



数据库用了decimal,我改成float

网友B(2023-03-31):
引用 楼主:
"dadfas"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不显示小数点只显示整数?会不会你寄存器类型选整数类型非实数类型?...】...



我用oracle也有这个问题,不显示小数。使用access就没问题了是吗

网友C(2023-07-15):
我组态王6.55,KVADODBGrid控件连接MYSQL,就显示不出来字段名。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D(2024-02-29):
KVADODBGrid 不能显示小数,

是因为使用控件 添加 字段后,你可能 没有 设置小数点 后位数

网友D:
KVADODBGrid控件 在显示 字段的时候, 如果是小数 ,是需要 设置 显示小数点 后位 。

如果, 在命令语言中进行  数据库查询 传值 ,直接使用 float 变量 获取 就可以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组态王6.55,KVADODBGrid控件连接MYSQL,就显示不出来字段名。不知道咋回事。...



  1. 可以 选择 mySQL中其他的表 ,试试 。

  2. 也可以 试试其他数据库 中的表 。

  3. 最稳妥的方法是 在 组态软件中 -- 使用 表格模板 添加表的 所有字段 和 关联变量,然后,在组态软件中,创建按钮,使用按钮 执行 建表命令  SQLCreateTable( DeviceID, "TableName", "TemplateName" );  创建表 。

    组态软件 创建的表,再用 KVADODBGrid控件 查询显示,一般肯定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