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和触摸屏通讯断电怎么不保存数据

楼主(2022-05-14):
威纶触摸屏和富士变频器通讯,为什么断电在通电,就是零,保存不了,没有上次设定的频率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A:
问题应该是出在触摸屏这边,应该使用断电保持寄存器,普通寄存器断电后数据就丢失了

网友B:
不能使用LW型数据,必须使用RW断电保持数据,如果这个数据是PLC传过来的,务必在PLC侧设置断电自保持数据范围

网友C:
断电保持需要勾选,或者在上位触摸屏中有保持寄存器地址。

楼主(2022-08-04):
引用 网友C:
断电保持需要勾选,或者在上位触摸屏中有保持寄存器地址。



断电保持在哪里勾选

楼主(2022-11-03):
引用 网友B:
不能使用LW型数据,必须使用RW断电保持数据,如果这个数据是PLC传过来的,务必在PLC侧设置断电自保持数据范围...



RTU485通讯格式

楼主(2022-12-06):
触摸屏和变频器直连的,没有经过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