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过FX2N485BD发消息给电脑,接收内容重复问题

楼主(2022-05-14):
FX2N485BD本来与另一个485设备通讯,想先试下485发消息给电脑接收。电脑接收的内容与485BD发送区设置的内容一致,但问题是重复太多次。本身一秒发送一次,但PLC一次发送好几次。RDA接SDA,RDB接SDB了,但好像不接也没问题。

此帖发自小程序

楼主:
刚学LPC,完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学LPC,完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PLC程序编写的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学LPC,完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PLC发送后,要给从站一个响应时间的。

网友B:
刚学PLC搞点开关量就行了,一下子搞通信,你会失去学习的信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学PLC搞点开关量就行了,一下子搞通信,你会失去学习的信心

并不赞同你的看法,人家刚学PLC就已经可以用RS指令实现Modbus协议,已然是不简单的了,值得肯定!值得肯定!值得肯定!

楼主:
前期是都是用单片机的,PLC更稳定,满买一个试了下,非常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仙豆"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刚学LPC,完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PLC发送后,要给从站一个响应时间的。...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M8013  1秒一次,485发送是包含在8013里面。第一个RS是只设置发送,没做接收。发送区设置完成后就set 8122直接发送。现在是做测试,485发送给电脑,不做接收。但是测试结果是电脑一秒会接收十几个相同的数据,数据是正常的。原先怀疑SDA RDA 这些要短接,但有没有短接没区别。你说的响应时间没明白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引用 "仙豆"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刚学LPC,完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PLC发送后,要给从站一个响应时间的。...】进行...

如果电脑是1秒接收一次那就是对的,因为你本身就是1秒发一次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仙豆"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引用 "仙豆"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刚学LPC,完全不知道问题...



01 03 00 00 00 08 44 0C  发送的是这段,1秒被重复了好多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引用 "仙豆"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引用 "仙豆" 的回复,发...

置位M8122后就会开始发送,发送完成后它会自动复位,但是发送完成后要把启动发送的条件复位掉,为下一次发送做好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仙豆" 的回复,发表在9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引用 "仙豆"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



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难道M8013 一秒脉冲是通半秒断半秒,在通的这半秒内多次执行M8122。晚上回去试下。

好吧,还是没明白,因为串口助手差不多1秒接收1个包,是不是说明M8122是1秒被执行1次。晚上先试下,试下用上升沿控制。

还是非常感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0楼        对内容: 【引用 "仙豆" 的回复,发表在9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引用 "仙豆" 的回复,...

用M8013的上升沿对M8122进行置位撒!问题解决的话请结贴,很认真的在回复你的问题。

网友C:
FX2N都停产很多年了,还能买到新的?翻新机?高仿机?

楼主:
还真的是,老马那边快800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仙豆" 的回复,发表在11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0楼        对内容: 【引用 "仙豆" 的回复,发表在9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



结算了。再问个问题。

微信图片_20220518111439.jpg后面画圈的是从站回复的消息 。

微信图片_20220518111434.jpg后面这张图是PLC接收到的,接收也没问题。就是0044 000C 改写成 440C。或者比如D500 0044, D501 000C  怎么把D500 D501 转存成440C。感觉问这个问题好傻,但就是不会,问你肯定更快解决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2楼        对内容: 【引用 "仙豆" 的回复,发表在11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0楼        对内容: 【引用 "仙豆" 的回...

某一个寄存器高低8位互换,然后两个相加,这也是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仙豆" 的回复,发表在15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2楼        对内容: 【引用 "仙豆" 的回复,发表在11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



好的。就是PLC做485基本都会碰到这问题吧。没有专用命令吗。还是我RS设置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仙豆" 的回复,发表在15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2楼        对内容: 【引用 "仙豆" 的回复,发表在11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



老哥,再问个问题,PLC把浮点数传给威纶通要怎么做,快把我弄死了。要不要我再开个贴子。

网友D(2022-09-09):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6楼        对内容: 【引用 "仙豆" 的回复,发表在15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2楼        对内容: 【引用 "仙豆" 的回...



其实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