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威纶通触摸屏与485设备寄存器之间的读写

楼主(2022-05-14):
求助一下各位前辈:

如图,如果我想用威纶通触摸屏的7个窗口,来读写485设备中,同一个地址的7个寄存器的数据,那该怎么操作。

网友A:
文档截图很像是从我发布的Modbus视频中截图而来的啊!
读的话,只要你建立好寄存器,触摸屏就会自动下发读命令
写操作的话,看你是写单路还是写多路寄存器了

可以参考我发布的威纶触摸屏Modbus通信视频教程,如果有用,请结贴,谢谢

1、威纶触摸屏实现Modbus TCP通信协议客户端视频教程:

威纶触摸屏做Modbus TCP通信协议客户端、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通信协议服务器,视频较为详细的讲解了威纶触摸屏如何实现Modbus TCP通信协议客户端。

https://www.ixigua.com/6899270716475048455?utm_source=xiguastudio

2、威纶触摸屏实现Modbus TCP通信协议服务器视频教程:

威纶触摸屏做Modbus TCP通信协议服务器、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通信协议客户端,视频较为详细的讲解了威纶触摸屏实现Modbus TCP服务器组态和通信测试过程。

https://www.ixigua.com/6899631034212712967?utm_source=xiguastudio

3、威纶触摸屏实现Modbus RTU通信协议主站视频教程:

威纶触摸屏做Modbus RTU通信协议主站、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通信协议从站,视频较为详细的讲解了威纶触摸屏实现Modbus RTU通信协议主站组态和通信测试过程。

https://www.ixigua.com/6900027045787632136?utm_source=xiguastudio

4、威纶触摸屏实现Modbus RTU通信协议从站视频教程:

威纶触摸屏做Modbus RTU通信协议从站、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通信协议主站,视频较为详细的讲解了威纶触摸屏实现Modbus RTU通信协议从站组态和通信测试过程。

https://www.ixigua.com/6900209424464511502?utm_source=xiguastudio

5、威纶触摸屏实现Modbus ASCII通信协议主站视频教程:

威纶触摸屏做Modbus ASCII通信协议主站、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ASCII通信协议从站,视频较为详细的讲解了威纶触摸屏实现Modbus ASCII通信协议主站组态和通信测试过程。

https://www.ixigua.com/6900758907774304776?utm_source=xiguastudio

6、威纶触摸屏实现Modbus ASCII通信协议从站视频教程:

威纶触摸屏做Modbus ASCII通信协议从站、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ASCII通信协议主站,视频较为详细的讲解了威纶触摸屏实现Modbus ASCII通信协议从站组态和通信测试过程。

https://www.ixigua.com/6901116668471149069?utm_source=xiguastudio

楼主:
是不是输入数值元件的地址要进行更改?比如说同时连接两台485设备的话就要区分1#,2#,这个是不是同样的道理?

网友B:
站号区分 1#40001  2#40001 3#40001等等 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站号区分 1#40001  2#40001 3#40001等等 类似...



只有一个站号,就是1台485设备,16位,其中有多个寄存器,现在就是想把这多个寄存器的数值用输入数值元件来进行读写

楼主:
好的,多谢了,现在已经成功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了,现在已经成功解决

有问题再来论坛。

网友C(2022-07-10):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了,现在已经成功解决

麻烦分享一下解决办法!

网友D:
麻烦分享一下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