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请教发那科机器人动作顺滑度调整方法

楼主(2022-05-14):
六轴发那科机器人抓取的动作运行起来一点都不顺畅,加减速和圆滑度也调了感觉还是不太行
请问大家,如果想让动作变得更顺畅没有太大卡顿需要注意哪几个方面和要领
按照六轴培训手册上面的那几个调整指令我不怎么 调的出来,多少看的不顺眼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你说的动作不顺畅是怎么表示!?到定位点有停顿!?还是移动路径不是均匀速度!?

网友B:
你调整一下机器人程序运动姿态,有可能是姿势连贯引起的

网友C:
用的什么指令?一般搞到80%左右速度就很快了

网友D:
抓取接近点一般都是FINE啊,很多主机厂还有固定的要求距离干涉3CM要求CNT20,30之类的

网友E(2024-06-23):
过渡点用CNT,CNT值越大,倒角越大,越平滑

网友F(2024-07-26):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让人看了犹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