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元现金红包】关于三菱伺服电子齿轮比的问题!

楼主(2022-05-15):
FX3U控制MR-JE-A,在MR configurator2中,电子齿轮比1:1的时候,发出的脉冲数和伺服放大器中显示的脉冲数基本对上的,当电子齿轮比设置大于1:1后,发出的脉冲数和伺服放大器显示的就差得好多,差好几千个脉冲,屏蔽线也换上了也是老样子,这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就把电子齿轮比设置为1:1,然后通过程序运算去实现比例换算

网友:
会不会超过了你脉冲频率的最高值

网友B:
电子齿轮本就是放大或者缩小脉冲的,只要两者相除等于电子齿轮就没问题。另外,如果没有干扰,在1:1时伺服收到的脉冲数就应该等于PLC发出的,一般最多相差±5个脉冲以内,不然就是有干扰了,查PA13设置的参数,把接收脉冲频率设置为200K以下,抗干扰会好点,再则就是脉冲线不能大于2米,并且用屏蔽双绞线。

世事如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