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2.96使用问题

楼主(2022-05-15):
GR2.96使用问题我用的是松下GR2.96软件使用没问题,但是一连接PLC转换在线,就会卡死!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通信线有问题吧?换一根先试一下

网友B:
GR已经停止更新了,建议使用GR7,如果你要增加修改程序,可以把原有GR程序抄到GR7中,再进行修改程序。

网友C:
    有些通讯线做的不好,影响5V电源使用,导致鼠标不好用,乱跑,建议买原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