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欧姆龙PLC CMP2 如何显示实数或小数

楼主(2022-05-15):
欧姆龙PLC CMP2  如何显示小数或实数,这PLC程序里显示是16进制数   触摸屏无法显示小数了

网友A:
直接将实数类型寄存器在HMI读取不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将实数类型寄存器在HMI读取不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因为CPM2系列不支持浮点数,版主 。

HAVE FUN!

楼主:
CMP2与施耐德XBTGT5230触摸屏通讯, 触摸屏想打印数据,但是打印的数据需要十进数,欧姆龙传过来的数又是16进制数,触摸屏报表或曲线不识别16进制数,请问有大神,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