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软件属性设置窗口出现错误

楼主(2022-05-16):
image.pngimage.png我在电脑上安装的MCGS7.7和MCGSPRO3.3.2.5166都出现了同样问题,属性设置窗口显示不全。重新安装MCGSPRO美元用,重启电脑也是这样,请大神指点

网友A:
    1)确定自己不是窗口没有最大化,画面属性有个页面大小设置(一般按显示器分辨率设置或触摸屏分辨率设置)

     2)检查下软件版本与操作系统兼容性,

网友B:
计算机地区语言不对吧,

网友C(2024-08-30):
这个不是软件的毛病吧,看看计算机的系统还有显示的分辨率

网友D(2024-12-20):
电脑分辨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