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福BC9100

楼主(2022-05-16):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在倍福BC9100中,按照正常情况下载程序后(以前按照此方法操作都没问题),为啥在系统中不能正常运行,出现的情况就是,在操作中没有按照程序指定的方式运行,即按键操作不是指定气缸动作,而是别的气缸运行,请问大师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你输出硬件接线改变了?或者是你电磁阀问题你电磁阀是汇流板方式吧?我之前也遇见过,换了电磁阀好了

网友(2022-07-27):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输出硬件接线改变了?或者是你电磁阀问题你电磁阀是汇流板方式吧?我之前也遇见过,换了电磁阀好了...



你好,电池阀没有问题,但我把这个BC9100换在另外一组也是同样状况,把别BC9100换在这组所有都正常

网友B(2022-09-24):
您好,我司 普洛菲斯触摸屏 和 研华 一级代理,有需要随时私信我!谢谢

普洛菲斯触摸屏,PFXGP4402WADW

PFXGP4502WADW

PFXET6400WAD

PFXET6500WAD

PFXSP5600TAD+PFXSP5B00

PFXET6500WAD

PFXET6600WAD

PFXET6700WAD

PFXGP4601TAD

PFXGP4601TMD

PFXST6700WA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