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WEI】科威六轴运动控制器传递比较指令

楼主(2022-05-16):
在本章中,详细介绍了数据传送和数据比较等基本应用指令。

1、【CMP】数据比较

比较2个值,将其结果(大、一致、小)输出到位软元件中(3点)。

指令格式

功能与动作说明

1、16位运算(CMP、CMPP)

对比较值S1 和比较源S2 的内容进行比较,根据其结果 (小、一致、大 ),使D、D +1、D +2 其中一个为ON。

● S1 、S2 内的数据,作为BIN(二进制)的值进行处理。

● 按照代数形式进行比较。例如:-10 < 1

即使指令输入为OFF,CMP指令不执行时,D ~D+2 也会保持持当指令输入从ON变为OFF之前的状态。

2、【ZCP】区间比较

针对2个值(区间),将与比较源的值比较得出的结果(小于、等于(区域内)、大于)输出到位软元件(3点)中。

指令格式

设定数据

功能与动作说明

1、16位运算(ZCP、ZCPP)

将比较源 S3内容与比较基准下限 S1 和比较基准上限 S2 进行比较,根据其结果(小、区域内、大),将 D 、D+1、D+2的其中一个置ON。l

● S1、S2 内的数据,作为BIN(二进制)的值进行处理。

● 按照代数形式进行比较。例如:-10 < 1 < 10

2、32位运算(DZCP、DZCPP)

将比较源 [S3+1,S3] 的内容与比较基准下限 [S1+1,S1] 和比较基准上限 [S2+1,S2] 进行比较,根据其结果(小、区域内、大),将 D 、D+1、D+2的其中一个置ON。

● [S1+1,S1]与 [S2+1,S2] 中的数据作为BIN(二进制)的值进行处理。

● 按代数形式进行大小的比较,例如:-32767<1<102455

即使指令输入为OFF,DZCP指令不执行时,D ~ D+2 也会保持持当指令输入从ON变为OFF之前的状态。

注意要点

1. 软元件的占用数

占用以D 中设置的软元件为起始的三个软元件。注意不要与其他控制中使用的软元件重复。

2.比较基准上下限

比较基准下限 S1 的值需要比比较基准上限 S2的值小。

3、【MOV】传送

使指定数据或软元件值传送到其他软元件中。

指令格式

设定数据

功能与动作说明

1、16位运算(MOV、MOVP)

将传送源S的内容传送给传送目标D。

●指令输入为OFF时,传送目标D不会变化。

●传送源S中指定了常数(K),会自动执行BIN转换

指定位软元件

一次最多传送16个(4的倍数)位软元件

指定字软元件

传送一个软元件

4、【BMOV】传送

对指定点数的多个数据进行成批传送(复制)。

指令格式

设定数据

功能与动作说明

将S开始的n点的数据成批传送到D开始的n点中。

●超出软元件编号范围时,会出错并报警

5、【FMOV】多点传送

使指定数据或软元件内容传送到其他软元件区域中。

指令格式

设定数据

功能与动作说明

1、16位运算(FMOV、FMOVP)

将S的内容传送到以D起始的n点的软元件中。

●n点的软元件内容都相同。

●使用该指令时超出软元件编号范围,会出错并报警

●指令输入为OFF时,传送目标D不变化。

●指令输入为ON时,传送源S的数据不变化。

●传送源S中指定了常数(K)时,会自动执行BIN转换。

注意要点

1. 传送位软元件

使用位软元件传送时,S和D尽量采用相同的位数,以免造成数据丢失。

2.n的设置范围

指令执行的n(传送点数)最少为1个点,最多为256个点,传送点数设置过大会影响定时器的精确度,建议将n设置小一些,或者使用脉冲执行型指令,也可以使用上升沿触点。

3.地址的设置

当指定的软元件编号加上传送点数后,所指向的软元件地址必须是连续有效的(C199到C200这类情况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