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缸欧姆龙程序

楼主(2022-05-16):
 求欧姆龙位置控制伺服电机案例。

网友A:
可前往我分享的帖子看看

网友B:
你要CJ系列的还是CP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CJ系列的还是CP系列的

        CP1H

网友C:
这个编程手册离有现成的,说明还很清楚

网友D(2023-02-22):
亲  建议直接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