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C 写以下程序

楼主(2022-05-17):
=图片使用其他PLC 编的ST  ,数组空位置跳转程序,信捷没有ST  想用C 函数  请大神指教

网友A:
数组一共有25个数据,每次读取一个数据判断这个数据是不是0,如果是0就把对应的h值(第几个数据)写到空位置编号里。上述程序可以得出编号最大的空位置编号。

这看起来像是出入库的程序吧,判断几号库是空的,新来的数据可以往这个库里再入。

网友B:
可以将库进行编号,然后入库的数据就屏蔽写数据,然后比较找出空的,将新进来的填入,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