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机器人故障ID

楼主(2022-05-17):
1.如何将库卡机器人的故障ID传给外部设备(PLC)?
2.系统变量$ERR.Number为当前故障ID,我按下急停为何故障ID为0  没有变化

网友A(2022-06-27):
1、可以使用库卡的通讯选项包。直接将数据发送给PLC,Profinet,TCP/IP,Modbus TCP,都可以实现,Modbus 是免费协议,可以直接使用,但是我没有在KUKA机器人上使用过,Profinet和TCP/IP需要购买库卡的通讯选项包,有操作教程的,可以在库卡官网找。

2、我印象中,急停不属于设备故障,应该是这个原因,所以没有故障代码

网友B:
按下急停机器人没报警?这样机器人还敢用?

网友C:
外部IO配置那里可以设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