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找一个西门子与第三方TCP通讯的教程

楼主(2022-05-17):
西门子PLC是怎么和其他品牌产品进行TCP通讯的,谢谢!!!

网友A:
百度一下   大把的

网友B:
西门子什么型号的PLC?要和谁进行TCP通信?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TCP是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呢,还是Modbus TCP,或者是其他协议,我这里先分享一些以太网开放式通信视频教程给你,如果你需要其他的,再说:

一、罗克韦尔AB Micro850系列PLC使用Socket编程实现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

罗克韦尔AB Micro850系列PLC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以太网调试助手做服务器,程序实现PLC和以太网调试助手相互发送和接收8个字节数据功能,视频详细讲解了创建连接指令SOCKET_CREATE、打开连接指令SOCKET_OPEN、删除连接指令SOCKET_DELETE、读取数据指令SOCKET_READ和写入数据指令SOCKET_WRITE。

https://www.ixigua.com/6941961653554512397?utm_source=xiguastudio

二、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使用Socket编程实现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

西门子S7-200 Smart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以太网调试助手做以太网通信服务器,视频较为详细讲解了TCP_CONNECT、DISCONNECT、TCP_SEND、TCP_RECV等指令。

https://www.ixigua.com/6907793972018709006?utm_source=xiguastudio

三、施耐德Modicon M241系列PLC使用Socket编程实现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

施耐德M241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以太网调试助手做服务器,视频讲解了FB_TCPcommClient功能块的导入导出、输入输出参数设置,程序实现施耐德M241和以太网调试助手相互发送和接收8个字节数据功能。

https://www.ixigua.com/6982374374074483230?utm_source=xiguastudio

四、三菱FX5U系列PLC使用Socket编程实现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

三菱FX5U系列PLC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以太网调试助手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服务器,三菱FX5U先行发送8个字节给以太网调试助手,以太网调试助手再返回8个字节给三菱FX5U。视频较为详细的讲解了三菱FX5U系列PLC实现以太网开放式Socket通信客户端所需SP.SOCOPEN、SP.SOCCLOSE、SP.SOCSND、SP.SOCRCV等4个指令。

https://www.ixigua.com/6904857492723859981?utm_source=xiguastudio

五、欧姆龙CP1H-E系列PLC使用Socket编程实现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

欧姆龙CP1H-E使用Socket编程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以太网调试助手做服务器,通信实现PLC给以太网调试助手发送8个字节数据、以太网调试助手返回PLC共计8个字节数据,程序如此循环。

https://www.ixigua.com/6910824807105823239?utm_source=xiguastudio

六、松下FPXH系列PLC使用Socket编程实现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

松下FPXH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以太网调试助手做服务器,视频详细讲解了UNITSEL、OPEN、CLOSE和MTRN指令,程序实现PLC和以太网调试助手相互发送接收8个字节。

https://www.ixigua.com/6978137252325130789?utm_source=xiguastudio

七、台达DVP-ES3系列PLC使用Socket编程实现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

台达DVP-ES3系列PLC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以太网调试助手做服务器,程序实现了PLC和以太网调试助手相互发送接收8个字节数据,视频详细讲解了SCONF、SOPEN、SCLOSE和SSEND指令。

https://www.ixigua.com/6924236614499566087?utm_source=xiguastudio

八、信捷XD5E系列PLC使用Socket编程实现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

信捷XD5E系列PLC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以太网调试助手做服务器,程序实现信捷XD5E系列PLC和以太网调试助手相互发送和接收8个字节数据功能,视频详细讲解了建立连接S_OPEN指令、断开连接S_CLOSE指令、自由格式通信发送S_SEND指令和自由格式通信接收S_RCV指令。

https://www.ixigua.com/6937865218181726756?utm_source=xiguastudio

九、STC8单片机扩展Ethernet通信模块使用Socket编程实现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

STC8单片机扩展Ethernet通信模块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视频讲解了单片机硬件、CH395系列Ethernet芯片参数设置和单片机通信程序,分别使用以太网调试助手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为服务器等待测试,单片机扩展Ethernet通信模块做客户端,最终链接了8个服务器进行了读写测试,程序实现了Modbus之01、02、03、04、05、06、15和16共计8个功能码,并详细讲解了Modbus TCP协议报文格式。

https://www.ixigua.com/6944925227398726157?utm_source=xiguastudio

十、STC15单片机扩展WiFi通信模块使用Socket编程实现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

STC15单片机扩展WiFi通信模块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视频讲解了单片机硬件、ESP-12F系列WiFi模组参数设置和单片机通信程序,分别使用以太网调试助手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为服务器等待测试,单片机扩展WiFi通信模块做客户端,最终链接了5个服务器进行了读写测试,程序实现了Modbus之01、02、03、04、05、06、15和16共计8个功能码,并详细讲解了Modbus TCP协议报文格式。

https://www.ixigua.com/6957714200160371232?utm_source=xiguastudio

网友C:
西门子跟三菱的PLC之间通讯: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8507370

网友D:
西门子200 SMART 和1200我都有项目,留下邮箱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TCP是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呢,还是Modbus TCP,或者是其他协议,我这里先分享一些以太网开放式通信视频教程给你,如果你需要其他的,再说:一、罗克韦尔AB Micro850系列PLC使用...



谢谢  我想要的是1200对第三方的开放式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200 SMART 和1200我都有项目,留下邮箱发给你...



shishang366@163.com

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西门子200 SMART 和1200我都有项目,留下邮箱发给你...】进行回复:        --------------------...



zhang4569415@sina.com.谢谢啊

网友F:
和谁通讯呢,我帮你搞一下子

网友G:
1200还是200差距很大

网友H(2022-06-18):
你好,西门子的PLC都支持TCP通讯,不会的话可以参考一下软件帮助。

网友I:
回收 西门子 AB  ABB 工控系列产品

V   130   0322   0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