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式磁电式电动式仪表什么区别

楼主(2022-05-17):
请问这三种仪表有什么区别,百度了一下也没看明白。

网友A:
固定线圈的是电磁式,灵敏度较低,结构简单。配电柜上的指针仪表都是这种。

在磁场中转动的线圈是磁电式,灵敏度高,精度高。指针式万用表的表头就是这种。

网友B:
A.电磁式测量仪表是利用载流的定圈产生的磁场,对可动铁片产生的吸引力或排斥力而制成。

 B.磁电式测量仪表是利用永久磁铁的磁场对载流线圈产生的作用力而制成。测量机构由可动部分,固定部分组成。固定部分是磁路系统,可动部分是可动线圈。

 C.电动式测量仪表有两个线圈 ,即定圈和动圈,电动系测量机构制成的仪表可以交直流两用

网友C:
你也在考电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