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软件中怎么画粗线条?

楼主(2022-05-18):
有些刚开始进行CAD制图初学入门的小伙伴,在学习过程中,不知道怎么画粗线条,本文小编就以浩辰CAD软件为例给各位CAD制图初学入门者详细介绍一下CAD画粗线条的具体操作步骤。

CAD中画粗线条步骤:

首先我们可以打开浩辰CAD软件,然后通过快捷键【Ctrl+1】调出特性栏,在其中找到【线宽】,点击【线宽】后的文本框,在弹出下拉框中选择需要的线宽值,如:0.6mm。如下图所示:

CAD中怎么画粗线条?

CAD线宽设置完成后在命令行输入直线命令:line,点击回车键,根据提示来绘制直线,指定第一点,指定下一点、下一点、下一点….直至点击【ESC】键结束命令。如下图所示:

CAD中怎么画粗线条?

从上图可以看到绘制出来的直线还是细线条,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未开启显示线宽。此时可以在软件底部状态栏中找到并点击【显示/隐藏线宽】,开启显示线宽,即可看到直线的线宽变化。如下图所示:

CAD中怎么画粗线条?

本篇CAD制图初学入门教程小编给大家分享了浩辰CAD软件中画粗直线的详细操作步骤,是不是很简单?

网友A:
启动显示线条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