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驱动器怎么跟伺服接线

楼主(2022-05-19):
新手小白   求助一下  三相的驱动器电压是220v的怎么接伺服  驱动器型号是SG-30A

网友A:
这是一台三相220V供电的伺服驱动器,通过三相伺服变压器供电。三相380V变成三相220V给伺服供电。

这台伺服可以用单相吧,R、S、T端任意二点接220V电源试试。很多小功率伺服驱动器都可以单相供电。

网友B:
一般小型三相220伺服驱动器,输入R S T可以接3相220V,也可以空一个输入端子接单相220V电源,输出3相 U V W接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