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第一个上升沿不动作呢

楼主(2022-05-19):
用上升沿做了五个设置定时开关的程序。第一个断电后不动作,后面的四个都正常。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上升沿是低电平到高电平的一瞬间,你断电后是什么意思,拉闸还是M14.0有信号输入?如果是M14.0有信号输入的话,那么你用个下降沿M13.1就动作了。

还有你这种操作本身就是带BUG的,你看你程序,M14.0有输入的时候对M13.1做了哪些操作,这地方要注意时序问题,对一个点的置位/复位操作,在一个扫描周期内,以最后一次操作为准,扫描一般是从左往右,从上到下,所以你的程序应该是动作了,这地方需要优化一下。

网友A:
还有你得研究一下定时器EN端应该怎么输入,定时5秒钟,使能一瞬间。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

网友B:
楼上正解,调用子程序的EN端需要一直ON.

网友C:
正解,如果还是解决不了可以私聊联系我帮你解决

网友D:
置位复位指令最好成对出现,这样看着好累

网友E(2022-06-18):
学习了,这个问题好像是程序设计没做好,最好梳理一下逻辑。看看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