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400PLC 连接SMART LINE精彩触摸屏

楼主(2022-05-20):
针对之前有客户咨询过的西门子S7-400是否可以使用大连德嘉的多功能交换机产品连接Smart 700IE/1000IE V3触摸屏
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经客户的实际测试,是可以的哈!

       西门子SMART LINE触摸屏正常是用于S7-200、S7-200SMART PLC的,当前市场上由于芯片供货不足的原因,导致触摸屏的价格也大幅上升,但是SMART LINE这款触摸屏的价格上涨幅度还不是很高,有很多客户还是很认可这款触摸屏的。

       现在有一客户,其现场用到的是S7-400系列PLC,方案是想要连接SMART LINE触摸屏。

       其实,实现这种方式也很简单,只要在S7-400 PLC和SMART LINE触摸屏中间加一款大连德嘉的多功能交换机S型,通过简单的网页配置参数,就可以实现上述需求。

楼主:
多功能交换机A型基本参数设置
1.多功能交换机A型设置的后门IP地址为xxx.xxx.xxx.222:(例如192.168.1.222?、192.168.0.222);将计算机和多功能交换机通过网线连接
2.在计算机的IE浏览器中键入该后门IP地址就可进入多功能交换机主菜单;当然用实际的起始IP地址也可直接进入。

用鼠标点击“基本参数设置/显示”,进入多功能交换机基本参数设置页面

3.MAC物理地址(交换机内部处理器)是出厂时预设的,用户无需改变 。

4.内部起始IP地址(交换机内部处理器),客户可以修改,它将占用从此开始的连续3个IP地址 。例如:起始IP地址是192.168.1.10,则192.168.1.10、192.168.1.11、192.168.1.12都被交换机内部处理器占用 。

5.交换机内部IP地址与PLC的IP地址的绑定,也就是说每个内部的IP地址(交换机)都与一个PLC(的IP地址)是对应的

6.有三个内部IP地址(交换机)与2个不同的PLC相对应(绑定)。

7.如果其中的一个内部IP地址(交换机)不需要与PLC绑定,则将PLC的IP对应项中填入255.255.255.255即可。

8.对于西门子SMART?LINE触摸屏,在WinCC?Flexible中[连接]--〉[接口]选“以太网”、PLC设备[地址]填入多功能交换机内置IP地址[例如:192.168.1.10],[循环操作]打“√”;另外SMART LINE触屏(HMI)的IP地址也应设置在同一段内,例如:192.168.1.200

楼主:
  如果现场使用的是西门子S7-300PLC,CPU自身不是集成PN口的,需要使用CP343-1以太网模块,这种情况下使用多功能交换机S型,该款型号是具有这种连接CP343-1以太网模块的功能的,注意:多功能交换机无此功能,选型时注意不要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