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件库导入SQL后不能做任何修改的问题

楼主(2022-05-20):
请教一下,EPLAN 2.9 + SQL 2019,

最近发现不能对施耐德的SQL部件库里面部件数据进行修改,添加上宏文件,点完应用回头再看又是空的,其他数据也修改不了。

而Omron的SQL部件库数据却是可以修改的,有碰到过类似情况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A:
导入到SQLserver数据库的步骤不对,必须要从eplan端导入数据库才能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