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WEI】科威六轴运动控制器通信应用

楼主(2022-05-20):
串口介绍

运动控制器配备有两个串口,串口0和串口1,两个串口上电默认均为RS232协议,但是也可以通过串口初始化指令配置成RS485,不同的是串口0接口电平为标准232电平,配置成485后,需要利用RS232转485,完成电平转换;串口1接口电平为标准RS485电平,配置成RS232通信协议后,需要利用RS232转485完成电平转换。

串口0为MINI8芯插座孔,端口定义如下

串口1为螺丝端子,端口定义如下:

● 串口1用作RS485与第三方通信时,RSA和RSB需和对方一一对应连接。

● 串口1如果用作RS485与其他设备连接后,必须将利用串口初始化指令将串口配置成相对应协议的RS485口,如果未配置,可能对通信链路造成干扰,这是因为串口1默认RS232编程口协议, RS232协议在遇到02H或者05H报文时,会进行报文回复,从而影响到通信报文内容。

科威PLC编程电缆内部接线如下图:

串口初始化指令

通过串口初始化指令指定通信端口、协议、串口参数等内容。

功能与动作

当执行串口初始化指令时,填装串口功能控制字,重新初始化串口,使之工作于新的通信模式。

一般而言,串口初始化指令只需要执行一次,执行完毕后系统将该串口指定为配置的协议。

● 上电首运行触点M8002执行串口初始化指令。

● 参数的配备如下:

◆ 计算机链接协议(主站)

◆ 串口通信参数为9600,n,8,1

◆ 通信缓存区首地址指向D7000

◆ 指定串口1为通信对象

计算机链接协议

科威RS485计算机链接协议上加载的是三菱计算机链接协议一的子集,即只能对D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不能对位元件和线圈进行操作。用户在使用HM-1212-0206过程中如果需要和本公司其他产品(或者其他公司产品支持计算机链接协议,如组态软件昆仑通态、海泰克、威伦通等)进行互联交换数据时,推荐使用计算机链接协议,当然也可以用modbus和自由协议,选择计算机链接协议是因为它的通信效率比较高,用户只需要将待通信的产品的RSA和RSB一一对接,然后软件进行简单设置就能够正常通信了。

计算机链接协议的网络结构示意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