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DP通讯的问题

楼主(2022-05-21):
大家好,我最近在弄施耐德变频器的DP通讯,变频器是施耐德的ATV71,现在出现了几个问题

    1,变频器在PLC下了程序之后,老是报网络错误的故障,重新上一下电又好了,一直没找到原因

    2,变频器有两台好像有设得有内部限值(别人的变频器,端子改通讯),通过DP写频率好像写不进去。

    3,变频器里有个低速频率是10Hz,改成0之后,内部限值变为5了,写频率进去也没反应。

    4,读可以读状态字 3201,频率3202,写的控制字 8501,写频率地址8604,地址好像都对但是频率好像写不进去。

  不知道有没有弄过施耐德变频器的大哥可以指点一下。

楼主:
搞定了  是控制字没设置对

网友A:
变频器在PLC下了程序(PLC会停止,造成通信失败,一般需要设备重启);变频器有两台好像有设得有内部限值(别人用过的最好恢复出厂设置自己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在PLC下了程序(PLC会停止,造成通信失败,一般需要设备重启);变频器有两台好像有设得有内部限值(别人用过的最好恢复出厂设置自己弄);...

        现在变频器正在端子控制的方式使用中,只是临时改成通讯模式调试一下,调完还得给他恢复回去,不敢恢复出厂设置  有点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