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伺服电机用plc控制的小程序

楼主(2022-05-21):
伺服电机刚接触 不太懂  找一个小程序自己研究一下  接了四个端子口 分别是指令脉冲输出puls+ ,指令脉冲输出puls-,伺服使能 ,输入端子的电源正极com+

网友A:
什么品牌的PLC 还是,我只能弄过200smart

网友B:
楼主你好,首先要调整伺服,至少你在伺服上要可以手动JOG,最主要还是伺服设置,其次就是接线了,如果你想接线简单一些,使能,极限位信号都可以通过参数进行屏蔽,就单独接脉冲和方向信号,然后PLC编程(根据编程手册进行编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首先要调整伺服,至少你在伺服上要可以手动JOG,最主要还是伺服设置,其次就是接线了,如果你想接线简单一些,使能,极限位信号都可以通过参数进行屏蔽,就单独接脉冲和方向信号,然后PLC编程(根据...



请问极限位信号在那里看呢

网友C:
你用的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PLC和伺服器,每个牌子不一样接线方法、参数设置和程序写法不一样

网友D:
使能改成上电使能就行,接脉冲信号正负,方向正负,就能转起来,报警啥的就可以选择性的接,也就说接4根控制线就能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