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怎么用plc控制

楼主(2022-05-21):
伺服电机怎么用plc控制  y端有信号就是电机不动很苦恼

楼主:
前辈们指导一下

网友A:
是不是线接错了,还是参数错误。一般参数默认的

网友B:
Y端有信号是啥意思?问题没有说明白。

伺服驱动器可以速度控制和位置控制,通过设置选择。速度控制输入模拟量信号;位置控制输入双脉冲信号。

你的PLC输出的是什么控制信号?伺服驱动器怎么设置的?伺服驱动器使能怎么加的?

网友C:
肯定首先伺服电机参数要设置对(硬件使用手册有设置方法,细读手册),其次是硬件接线不能错(差分还是集电极形式),再次就是PLC编程(按照编程手册从点动开始测试,正常输出对应Y点会点亮)

网友C:
如果你实在担心,你可以首先找一个步进电机试一下,步进电机设置很简单

网友D:
 既然你PLC有输出,Y端,那么大概率你输出的是脉冲,这样的话问题基本在伺服这边,将脉冲数显示在驱动器的数码管上,你PLC输出多少个脉冲,这边接收了多少个这个是可以看到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那说明是减速这部分你没考虑进去,需要设置电子齿轮比。也就是说你的所有设置都是正确的,电机也转了,只是由于减速机的减速比的原因转到幅度小到你没有感觉到在转而已,这你可能需要仔细观察或者借助标记来判断到底转没转了。

接线一般不会出错,脉冲要形成回路,编码器线接错了会报警的,按照你的应用照着手册接就行,伺服不使能的话伺服的电机轴是可以用手拧动的,或者你可以查看伺服的状态是否处于使能状态,如果使能了且没有任何报警,模式的设置也要正确,脉冲控制,还是模拟量控制,还是通讯控制,这些都没有问题的话,你需要仔细观察你的电机到底转没转,这种仔细程度可能是几毫米或者PLC反复输出好几拨脉冲才会动几毫米的情况,这也就是前面说的电子齿轮比问题,结合你配的减速机的减速比,对应的调整伺服内部的电子齿轮比,这可能需要好好阅读伺服电机手册。

网友E:
等你让电机动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原来这么简单

网友F:
说得很清楚了啊,点赞!

网友G:
你用的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PLC和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伺服器

网友H:
伺服在位置模式时,不只需要脉冲驱动,还要结合电子齿轮比等参数,输入适合的频率及脉冲个数的脉冲才能正常转动。

网友I:
仔细阅读一下伺服的手册,确认一下你采用哪种方式控制伺服的。一步看一步找问题。

网友J(2022-07-13):
发脉冲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