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罗宾康gh180显示屏不显示问题

楼主(2022-05-21):
罗宾康的gh180显示屏,单独给5v电压可以显示吗?还是

必须要通讯才显示。现在单独加5v。故障灯亮,板子的3.3v灯亮,5v不亮。

网友A:
外壳上电源接线的地方没有标注供电电压吗?还有就是和通信电压应该不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