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1200和称重程序精度问题。

楼主(2022-05-21):
最近一个项目需要用S7 1200和几个称重仪表通讯,请问程序设计上如何保证测量精度。 大概工艺是变频电机带动放料装置,把粉末状的原料投放到下面的称重料斗里。

网友A:
如果走通信的(不像走模拟量需要计算,模拟量信号会有干扰影响,计算会带来误差),就要看你称重精度如何了,量程越大精度越低,看你精度要求是多少的,最好在满量程三分之二使用是精度最好

网友B:
大概是根据放料速度,用PID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