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怎么在触摸屏上设定PLC时钟

楼主(2022-05-22):
想在MCGS触摸屏上建一个设定S7200PLC时钟的程序。请教怎么实现呢。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给你一个参考程序,就知道怎么做了:触摸屏中给VB200~VB207中依次填写年月日时分秒星期,然后M0.0置位即可写入时钟,写入后,可读,根据当前读取的时间做具体的操作,如果有价值,请赏分,很认真在回复您的问题。

网友B:
有标准指令,直接使用即可,如果不会F1直接可以指导

网友C(2022-07-11):
回收 西门子 AB  ABB 工控系列产品

V   130   0322   0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