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WINCC和经典WINCC的用法

楼主(2022-05-22):
请问,这两种分别使用什么样的PC环境,什么情况用哪个都可以呢?

网友A:
首先一点版本不兼容,不能安装在同一个系统。

其次经典wincc定位是所有类型的项目都可以用,博图只适用于中小型项目。

网友B:
经典WINCC好用

网友C:
PC环境---------博图配置要求⽐经典更⾼。

什么情况用-----博图版本的不同,可不同程度的组态HMI和上位机,经典只能组态上位机。

有什么差别-----博图集成性更好,可完成PLC编程到上位机组态。但经典功能多于博图。

网友D:
哪位楼主可以发个wincc软件白

网友E:
经典WINCC功能更加强大

网友E:
经典版WINCC对电脑系统要求会高一点

网友F(2022-06-23):
https://blog.csdn.net/weixin_39582569/article/details/112195768看一下他讲的很详细,总体感觉博图编程比Setp7较好用,人机界面WIncc好用,不知道是不是用不习惯的问题

网友G:
这是西门子中控的两种软件,可以说经典WinCC就贵在经典二字,软件的迭代升级也终不改她的容颜,所以一直可以用下去,但是它的Navigator受限于Internet Explorer,VB的单线程,总有点不尽如人意,但稳定性方面堪称一绝。

博途WinCC是借助于博途软件平台而生的一款中控软件,集成化功能强大,能简单的拖拽动作就可以完成一项工程项目,最大的优势还在于源程序和运行版可以分离,做到程序源码的保护,但一般也就是时间问题,重头照葫芦画瓢的话也都不算难事。

人家西门子对于软件是公开使用的,但是授权是收费的,这种打法使得可以从第个项目中都分得一杯羹,收益是持久的,虽然目前有几个国产中控软件也有后起之势,但从多方对比来看,还是WinCC在工业方面的占有率为最高。

希望国货自强吧!

网友H:
经典的好用

网友I(2022-09-08):
先攒积分

网友J(2022-11-26):
wincc和上位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K(2023-02-17):
引用 网友J:
wincc和上位机有什么区别?



wincc是上位机编程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