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改邮箱的验证码是发到哪里去了?

楼主(2022-05-23):
我最早注册用的是公司邮箱,目前已经离职了,打算换个邮箱。输入新邮件地址之后,要求输入验证码。这个应该算是正常流程。可是再点击了“发验证码”之后,这个验证码是发到哪里去了?我再我的手机上、新邮箱里、旧邮箱里都找不到这个验证码。

网友A:
正常是要发到新邮箱里面的,我们查查这块是不是有问题哈

网友A:
您的新邮箱是什么邮箱呢?看看是不是邮件被过滤了,您再回收站或垃圾邮件里看看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新邮箱是什么邮箱呢?看看是不是邮件被过滤了,您再回收站或垃圾邮件里看看有没有...



邮箱是liu_yanli@163.net

收件箱、垃圾箱里都没有新邮件。

我试着用另一个邮箱往里发了个邮件试试,能收到,基本没有延迟,或者说,延迟是秒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新邮箱是什么邮箱呢?看看是不是邮件被过滤了,您再回收站或垃圾邮件里看看有没有...



方便请教一下发送这个验证码的邮件地址是什么?我看看是不是加入到了邮件过滤黑名单中。

楼主:
我确认了一下,我最早注册工控网的时候,就是使用的这个邮箱,之后大概是为了方便改成了公司邮箱,现在因为离职,想改回去,这个就改不了么?我这个邮箱也没有设置过针对@gongkong.com的任何拦截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确认了一下,我最早注册工控网的时候,就是使用的这个邮箱,之后大概是为了方便改成了公司邮箱,现在因为离职,想改回去,这个就改不了么?我这个邮箱也没有设置过针对@gongkong.com的任何拦截啊。

我们换了一个发件箱,您空了再试试看看能不能收到验证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刘岩利 我确认了一下,我最早注册工控网的时候,就是使用的这个邮箱,之后大概是为了方便改成了公司邮箱,现在因为离职,想改回去,这个就改不了么?我这个邮箱也没有设置过针对@gongkong....



问题解决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