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220V怎么来的?每一相对地是多少?

楼主(2022-05-23):
三相220V怎么来的?每一相对地是多少?

网友A:
石头里蹦出来的!

网友B:
如果有三相发电机,可以获得三相220V;如果有三相逆变器(UPS),可以获得三相220V;如果有三相380V电源,经过380/220变压器可以得到三相220V电源。

对地电压不能确定,跟接法有关系。比如三相380V/220V变压器,如果220V采用角接,对地就没有回路;如果星接,且中性点接地,则对地电压是127V。

还有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三相发电机,可以获得三相220V;如果有三相逆变器(UPS),可以获得三相220V;如果有三相380V电源,经过380/220变压器可以得到三相220V电源。对地电压不能确定,跟接法有关系。比如...



百度的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如果有三相发电机,可以获得三相220V;如果有三相逆变器(UPS),可以获得三相220V;如果有三相380V电源,经过380/220变压器可以...



这么基础的知识还要百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