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pro一个控件的变量并修改其他3个变量

楼主(2022-05-23):
问题:例如AB相相电压下限和BC相相电压下限和CA相相电压下限这三个变量

            我要在控件内同时修改三个变量。

网友A:
AB相相电压下限=欠压值

BC相相电压下限=欠压值

CA相相电压下限=欠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相相电压下限=欠压值BC相相电压下限=欠压值CA相相电压下限=欠压值...



AB相相电压下限

BC相相电压下限

CA相相电压下限

这三个值都是数值型的,条件是修改欠压值,以上的三个值也会改变。

例如:欠压值为365V

AB相相电压下限=365V

BC相相电压下限=365V

CA相相电压下限=365V

最后脚本函数进行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相相电压下限=欠压值BC相相电压下限=欠压值CA相相电压下限=欠压值控件调用函数...

谢谢!我按照这样在脚本赋值完美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