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otstudio仿真实现ABB机器人工件坐标系转换

楼主(2022-05-23):
各位大神好!由于本人接触ABB机器人,遇到些问题,可能对于大神们很简单,请大神们不吝赐教,谢谢!

在robotstudio软件中,场景是这样的:有个焊接机器人,有两个一样的工件,记为工件A和工件B,工件A、B位置是不同的。在工件A上建立工件坐标系,并设置好焊接路径,仿真也可以实现工件A的自动焊接。怎么实现转换?用工件A的代码实现工件B的自动焊接。

网友A:
指令后面的所有的工件坐标系从A的换成B的就可以啊,你要确定两个工件坐标系的相对位置是一致的就好了

网友B(2022-11-28):
更换工件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