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屏问题

楼主(2022-05-23):
大神们有今天遇到一个问题  昆仑通态整数写小数点  屏显示1.000  PLC里值是1000  通道处理 也弄过只有浮点数才有小数点

坐标精确小数点3位数 0.001 ,1.000 就是1MM,1.500就是1.5MM

显示也是一样

网友A:
整数怎么会有小数点呢?整数和实数(浮点数)最大的区别就是有无小数点

网友B:
通道里添加地址要选32位浮点数,才行的。你用整数地址即使后期选浮点数显示,实际还是整数,只不过加了.000的小数点,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C:
小数点可以用函数设置的,需要多少位可以显示多少位,也可以四舍五入

网友D:
在实时数据库里修改变量的类型为浮点数,但是得先把已经写在触摸屏页面里的给删掉才能改,换句话来说就是没有使用过的变量才能修改数据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