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位置控制

楼主(2022-05-23):
这个前馈控制的作用使什么啊

网友A:
PID控制不考虑机器人的动力学特性,只按照偏差进行负反馈控制,即只有在得到误差信号后才能输出控制量。另一种控制策略是根据机器人动力学模型预先产生控制力/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