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tpc1021et

楼主(2022-05-24):
请问这款触摸屏是不是昆仑通态原生系统,显示是LINUX系统,进入系统界面找不到备份界面,感觉像换了系统一样。或者有什么办法可以备份程序下来,谢谢!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联系厂家帮你刷机或者固件升级一下试一下

网友B:
用这个屏且又用LINUX系统那多是高人。一般人玩不转!

网友C:
这个应该是订制机吧?没有备份选项

网友D:
你说的是系统自带的那个模板对吧? 这些模板都在软件里能找到的。MCGS PRO的安装路径里有。不清楚就留言

网友E:
只能联系一下厂家看看了,估计难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