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有没有完美的PLC程序模板

楼主(2022-05-24):
工作十年了,接触过各种类型的PLC,从十年前刚进一家日资企业接触松下和台达的PLC,再到后来又用到西门子、基恩士、三菱、欧姆龙、汇川,也见过各种各样类型的程序写法,有步进流程的写法,也有辅助自锁流程的写法,也有D寄存器转换步号的写法。

现在的单位是一家非标自动化的公司,程序的写法是D寄存器步号转换的写法,如果碰到设备故障,可以切换到手动进行调试,然后再切换到自动可以启动继续运行,一直不是很理解这种做法!

之前的日资企业都是设备如果故障,切换到手动,必须全原位置按钮复位后,再开才能继续启动运行,说了我自己的想法,单位领导还是觉得目前的写法是最合理的!

不知道做电气的其他朋友认为哪种方法是比较好的!

网友A:
只要保证设备安全(不伤人不伤设备自身),客户的需求都满足,且功能超过客户预期就是最好的程序,别的啥都不管,客户也不在乎你程序如何实现的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C:
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你说的两种启动方法各有特点,第一种情况你要考虑设备没法复位的情况,比如正在生产玻璃,无缝钢管等,突然故障了,设备都停在原地,你复位的话是实现不了的,这样的设备即使不动了,该加热的还得加热,不然材料会凝固在生产线上,这种情况就是故障了切到手动继续运行先把这一批次送出生产线。

上述情况如果按照你的第二种方法的话,生产期间,一些特殊环节没法复位,其次就是得清理生产线,浪费点原料倒是小事。

所以根据工艺需要选择合适的方法即可,安全第一,其他可以尽力而为,做最优控制。

非法少年。。

网友:
有些重型设备完全回原再启动也不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要保证设备安全(不伤人不伤设备自身),客户的需求都满足,且功能超过客户预期就是最好的程序,别的啥都不管,客户也不在乎你程序如何实现的...



达到这个要求谈何容易  国内老板最讲性价比 ,非标是没什么前途了

网友E:
步进最好

网友F:
哪有十全十美的东西。只能是更加符合操作的就可以了

网友G:
有的是可以回原位的,但很多情况是无法回原位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你说的两种启动方法各有特点,第一种情况你要考虑设备没法复位的情况,比如正在生产玻璃,无缝钢管等,突然故障了,设备都停在原地,你复位的话是实现不了的,这样的设备即使不动了,该加...

当然有最好的。

楼主问题里面, 他自己传统做法和新公司做法相比, 新公司的做法效率更高,对产线的影响更少。

所以显然比楼主的做法要高明。

电脑故障时断电重启大法固然好, 但能找到不重启还能把故障修复的方法才更好。

网友I:
我写的是程序都是必须全原位置按钮复位后,再开才能继续启动运行,这样不容易乱,当然还有一种是判断气缸或者轴的各种状态,随便动都可以不回原位,再启动,但是这样的编程麻烦

网友J:
每隔公司好像都有自己一套标准,其实只要最终能完美验收,客户才不管你程序咋样

网友K:
我十几年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框架大概是这样:面向对象,设备按功能或者部件划分多个模块,单独对每个模块进行手动、自动、报警等功能编辑。Main函数用数据寄存器跳步执行设备状态和自动运行控制步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每隔公司好像都有自己一套标准,其实只要最终能完美验收,客户才不管你程序咋样...



会的,有的公司要求你用他们模板,验收是要看你的程序是不是按模板走的

网友L:
不错的知识,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M:
日和欧美工业化很早,规范很到位,安全意识高,也体现在程序里面。这也是值得我们也学习的地方。

网友M:
程序设计的完美要满足客户的实际需要为首要任务。优秀模板只是用来参考,因地制宜,根据项目要求再进行精细化设计,追求完美。满足客户要求。

网友N(2022-11-04):
程序设计的完美要满足客户的实际需要为首要任务

网友O:
实现功能应该是首位的,在这个基础上再追求程序的合理与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