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 于台达MS300变频器DP通讯

楼主(2022-05-24):
我们以前使用的是普罗名特的计量泵,自带变频器 通过DP通讯协议与AB  PLC进行通讯,现在更换了计量泵 同时也更换了变频器(台达MS300)。该怎么实现DP通讯。

网友A:
MS300有DP接口吗  这个玩意很贵的 亲

网友B:
用DP的接口,这个变频器不支持RS485吗。。。忒贵了,现在DP的接口很少,基本上都是PN//

网友C:
只要知道PLC通信配置参数,更换配件参数改一下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只要知道PLC通信配置参数,更换配件参数改一下即可



别误导人家  台达的产品基本不支持DP协议的

楼主:
配了一个DP通讯卡。不知道怎么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知道PLC通信配置参数,更换配件参数改一下即可



怎么修改PROSOFT PROFIBUS 里的对应变频器参数呢?可以说一下吗?我现在组态软件包括(logix5000;prosoft configuration bulider) 变频器DP通讯模块的GSD文件 都有。现在我进不了DP总站,查看不了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300有DP接口吗  这个玩意很贵的 亲



有啊 配了一个DP的通讯卡,花掉800多。不知道咋搞。

网友A:
引用 网友D:
"yang20908"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MS300有DP接口吗  这个玩意很贵的 亲】进行回复:        -----------------------------...



变频器走DeviceNET  ModbusTCP不好 非要搞个第三方的DP主站模块   严重怀疑设计者的智商,非标就是这么玩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只要知道PLC通信配置参数,更换配件参数改一下即可】进行回复:        -----------------------------...



不行自己用标准TCP通信吧

网友E:
之前收藏的一个案例,实现起来比较方便,可参考一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article/details/124242478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之前收藏的一个案例,实现起来比较方便,可参考一下:https://blog.csdn.net/AutoCtrl/article/details/124242478...



别误导人家  人家用的PTC的第三方DP模块搞通讯,这玩意死贵,服务也不好 ,你说的那种模块人家不会用的

网友F:
看能不能生成GSD文件

网友F:
现在流行DP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