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与台达ASDB2间的PWM脉宽调速

楼主(2022-05-25):
S7200smart控制台达ASD B2伺服驱动器  进行PWM调速控制,目前只能进行调节周期时间长短控制电机转速,现在想通过固定周期,通过调节脉宽来调节电机转速该怎么整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先确认台达ASD B2伺服驱动器的调速控制方式是不是可以支持你想要的方式,还要确认PWM的调制方式是不是PLC和控制器一致,都OK的话,把两边的参数设定对应一致,应该久可以了

网友B:
搞不懂为什么要用PWM,肯定不行吧,私服电机基本位置模式通过脉冲数量控制位置,频率控制速度,中间还有一个电子齿轮,速度模式一种为模拟量0-10V控制,一种为内部速度控制,可以通过200smart的485口直接给定速度,精度0.1转

网友C:
PTO也可以控制转速,PWM脉宽调制用过一次,感觉没那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