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指令和置为指令一起使用吗?

楼主(2022-05-25):
置位 复位指令是要和沿指令一起使用的吗?

网友A:
不需要,也没有意义和边沿指令配合。

和普通指令相比,你使用边沿指令将带来额外的资源浪费。

HAVE FUN!

网友B:
没有绝对,看你工艺需求。

网友C:
用不用都行,看自己喜欢,反正都管用,用沿的时候注意时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