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芯电缆能接两个三相电机吗

楼主(2022-05-25):
现有一台1.5kw三相电机,配有三相550w的刹车,手里没有合适的电缆,用7*1平方线可以接吗,长度8米,穿不锈钢波纹管,这样接线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讲究,以前遇到过用4芯线接两组220V的加热,其中一组加热关掉后,受另一组干扰居然能测到电压,后来改成两根线就没问题了,不知道电机这样接线会不会也产生这样的问题,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正常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B:
额定电流3A 左右   7*0.75都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讲究,以前遇到过用4芯线接两组220V的加热,其中一组加热关掉后,受另一组干扰居然能测到电压,后来改成两根线就没问题了,不知道电机这样接线会不会也产生这样的问题,求大神解答...



刹车电机 跟主马达是独立的   不会干扰

网友C:
啊               七芯线要是远距离就是奢侈了。。。。你们忒狠了,,,,还好不长。。。这个备用线足够了

楼主:
可能没说清楚,七芯线取三根接1.5kw电机,三根接刹车,一根做地线,这样没问题吧

网友D:
总的额定电流4.4A,不用做定位控制的话,普通的控制应急用接没事。毕竟电线相互离的近了会相互感应,电压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啊               七芯线要是远距离就是奢侈了。。。。你们忒狠了,,,,还好不长。。。这个备用线足够了...



七芯线取三根接1.5kw电机,三根接刹车,一根做地线

网友E:
家用1.5平方的带3P空调都没问题,除非你买到假冒伪劣电缆

网友F:
8米距离不远,不会有问题的,记得地线接好了

网友G:
没问题的,电机相线3条,刹车3相3条,一条地线

网友H:
没有问题,可以使用

网友I:
完全没问题

网友J:
作为电机及刹车线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