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软件中的 HW 无法更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5-25):
    新上的一个进口设备,老外使用的 S7 软件编程的,安装好后,我使用原来的 S7 5.5 软件打开提示如下图需要更新 HW

      然后打开硬件准备更新硬件,却提示网络无法连接是什么情况呀,连接提示如下图:

网友A:
1、网络无法连接并非西门子的问题,而是网络管控的问题,这个无法解决,只能另外找时间测试或者拿好你的电脑出国。

2、可以前往西门子中国官网下载HW的离线升级包,下载好解压,从磁盘内进行安装。

HAVE FUN!

网友B:
多么简单的事  找个网络好的地方下载就好

网友C:
西门子这个确实挺烦的,最好不要搞之前老设备,各种硬件报错需要升级,要么就安装低版本软件

网友D(2022-08-16):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