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体加热控制

楼主(2022-05-27):
给某一介质加热到规定温度T,介质的起始温度x,储量y,升温到规定温度所需时间z,可以明确的是起始温度 x 越高升温时间 z 就越短,储量y越大z越长,这些参数之间满足什么样的关系时z最短(最优)。

网友A:
数学好的来搞一下,感觉需要函数了,学校学的全给老师了

网友B:
和加热的功率大小有关,也和控制算法有关(保证不温度不超调),比较复杂,不那么简单。

网友C:
这些参数不存在最优问题。

起始温度、物料量与加热到规定温度的时间是正常的比例关系,起始温度高、物料量小,加热时间就短。其前提条件是加热功率不变的情况下。

最终,要得到最短时间,提高热功率。提高到多少,跟工艺要求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参数不存在最优问题。起始温度、物料量与加热到规定温度的时间是正常的比例关系,起始温度高、物料量小,加热时间就短。其前提条件是加热功率不变的情况下。最终,要得到最短时间,提高热功率。提高到多少,跟工...



老师,您说的很对!我这边的情况是假设热功率固定,是否能得到一个合适的储量值和起始温度值,使得加热时间相对最短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这些参数不存在最优问题。起始温度、物料量与加热到规定温度的时间是正常的比例关系,起始温度高、物料量小,加热时间就短。其前提条件是加热功率不变的...



(规定温度-起始温度)x物料量=所需热量

所有条件都是直线关系,不会有最佳条件。缩短时间只有一个办法--提高热功率。

对加热设备做好保温,减少热损失才是最佳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这些参数不存在最优问题。起始温度、物料量与加热到规定温度的时间是正常的比例关系,起始温度高、物料量小,加热时间就短。其前提条件是加热功率不变的...

升温的时间长短主要和控制算法有关。

网友B:
16和19初始温度和储量相同,但升温到规定的所需时间不同,肯定和其它因素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5_pan"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内容: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这些参数不存在最优问题。起始温度、物料量与加热到规定温度的时间是正常的比例关系...



什么是“控制算法”?给一个物体加热还要控制,还要算什么吗?

加热时间就是输入热功率和散热的平衡,热功率大时间就短;保温好升温就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CS"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引用 "5_pan"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内容: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这些参数不存在最优问...



如果加热功率可调,就应该有控制算法,否则功率加太大,很容易超温,功率太小又长时间达不到规定温度。功率需要动态调整,才能又快又不超温。没有一点偏差的热平衡模型是不可能存在的,即使没有模型偏差,干扰也常常存在,如加热电源电压波动等。

网友D:
PID控制  如果不能达到要求只能自己开发算法了

网友E:
与介质的传导系数有关

网友C:
注意楼主的要求,他只给物料加热,一直加热,并不是控制温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5_pan"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这些参数不存在最优问题。起始温度、物料量与加热到规定温度的时间是正常的比例关系,...

老师说的非常正确,所有条件都是直线关系,是我把简单问题想复杂了。谢谢老师的解答,也很感谢各位自控大神不吝赐教,谢谢各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内容: "5_pan"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这些参数不存在最优问...



如果说优化那就是:做好保温,减少热量泄露;选择合适的加热功率和物料量;选择合适的加热方式,比如热水、蒸气、电热管、电磁、微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5_pan" 的回复,发表在13楼        对内容: 【引用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内容: "5_pan"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李纯绪" 的...



现在公司使劲降成本(我向大家提出的这个问题正是因为要缩短升温时间,进而减少天然气的使用),更换新工艺、新技术几乎是不可能的了,现在我们能做的也就只能是优化物料量了。(加热方式是热水锅炉130-135℃,锅炉一直运行在设计的饱和状态,优化空间几乎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14楼        对内容: 【"5_pan" 的回复,发表在13楼        对内容: 【引用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内容: "5_pan" ...



这种加热方式浪费很大。

你运行的是0.4MPa左右蒸气锅炉?加热需要温度时120°C左右?

超过100°C就不可能是热水锅炉,一定是带压。

水--加热--蒸气--放热--冷凝水--泵回锅炉,是这个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冷凝水会浪费很多热量。

不同工艺要求采用不同的加热方式,这个加热方式非常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5_pan" 的回复,发表在15楼        对内容: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14楼        对内容: 【"5_pan" 的回复,发表在13楼        对内容: 【引用 "李纯...



是高温高压热水锅炉,运行温度在130-135℃之间,压力4-5bar;使用这个锅炉热水进行加热的介质种类分别有两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16楼        对内容: 【"5_pan" 的回复,发表在15楼        对内容: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14楼        对内容: 【"5_pan" ...



是蒸气锅炉。热交换时蒸气放热成为高温冷凝水循环,损失很多热量。

网友F:
是不是和比热容有关系

网友F:
这用在哪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