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一使能就报警

楼主(2022-05-27):
伺服不使能就正常  一使能就报警111.PNG检查线路没问题使能线接在y10 端  有人能帮着解答一下吗

网友A:
是不是线路错误,

网友B:
公共线接对了吗?为什么非得用信号使能,直接上电使能不香吗?

网友C:
说明已经说了,检查接线,你先直接设置伺服上电使能,然后看看报错与否,如果正常,那就重点看接线吧

楼主:
检查过了 最后不是线路问题是电机内部设置问题

网友D:
你看过了报警说明了,和硬件接线有关系,重点检查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