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第一次写求点思路

楼主(2022-05-27):
写一个降压启动项目 启动条件多是相位保护 压力开关 其次就是报警信息了 一点思路没有 框架搭建不起来 求大神来电思路 报警就是有 相位保护 压力低 过载 温度高停机 报警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降压?听你说的意思是星三角启动还是空压机启动?先把启动的程序写出来,然后往上添加各种条件就是,最后添加报警就是

网友B:
根据具体的情况分类,然后分类处理,每种情况用相应的功能实现控制

网友C:
首先你要理解降压启动工艺,其次把保护条件都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