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修变频器干成了电器维修

楼主(2022-05-27):
今天刚上班接到厂老板指示。环保过滤抽尘有台机器不运转,换好工作服拎着工具箱前去检查。

《其实简单。就是变频器控制电机运转还是面板按键运行》

测量电压三相都是390左右.不是电源的问题。上电变频器显视正常。按压启动没反应。挨个按压都没反应。试了N次不行想了一下怀疑控制部分还是按键部分的问题,头大没有备用变频器还不让直接用空开和断路器   K。关键正值环保检查周,修吧。断电拆开。压缩空气吹干净。未发现有烧焦变形,变色的地方,测量按键电压正常。嗯咋回事呢

按键板是薄膜电路的和键盘一样胶粘住的。慢慢烤了一下取下仔细观察了一下看到了一团污渍。电路中间弯曲部分折断电箱和机器共振形成的毛病。这咋搞没法焊。仔细观察了一下一二脚共负。三脚停止。四脚启动。这就好办了。外接开关启动停止。找材料开搞。瞄了一眼材料库里有之前拆下坏的振动盘控制器按键板也是薄膜电路的接脚插座间距一样结果就搞成了这个样子的。

网友A:
这个还有拯救的必要吗

网友B:
这都能修,牛皮

网友C:
换新的,给自己省事

网友D:
按键板线路烧断了,还有一种办法:通过控制面板操作不了了,可以直接通过硬接线、继电器、启停按钮控制电机启停了

网友E(2022-07-18):
为什么不改为端子控制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