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zhiling

楼主(2022-05-28):
西门子1200,同一个点的上升沿指令,存储位的地址是不是,不可以相同

网友A:
使用同一个存储位的时候,这个位到底存储那个输入的状态呢?

HAVE FUN!

网友B:
不同地方用不同上升沿肯定需要不同寄存器,上升沿只执行一个扫描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同一个存储位的时候,这个位到底存储那个输入的状态呢?HAVE FUN!...



一套程序里同一个位的上升沿使用了多次,每使用一次她的存储位都要变一次吗?